cad 图缩小100倍,不会了...

楼主(2009-08-08):
画了一个A3的图,边框画成59400*42000的了(当时图省事),想缩小100倍,不知道能不能行啊?谢谢。
' P" {0 o5 a* F0 @顺便再问一下59400*42000的图打印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打到A2的图纸上,不影响效果?谢谢阿

网友:
可以缩放,也可以打印,但不可能1:1

网友:
向量的圖,無限縮放都行

网友:
打印是没有问题,只要选择按照图纸空间缩放就ok

网友:
如果楼主怕有问题 就先做成PDF的预览  然后想打印成多大的都行了  我就是这么管理图纸的 前提是你的打印机能打印多大的纸

网友:
整个图纸复到打印的软件上,会自动的缩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