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理解这个图的意思

楼主(2009-08-08):
怎么理解这个图的意思
怎么样测这个0.02

网友:
我理解 是不是上下两端面相对于A基准即轴中心线的垂直度0.02
测得话简单点的 就放在V型块上 角度尺看两端

网友A:
外径为基准,两端平面要求垂直度0.02,可在同心仪上测量。

网友:
构建两个端面的中心面,评估与A的垂直度。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楼上解释基本到位了

网友:
A是轴线还是侧面交线啊

网友:
好奇怪的标注,如果理解到上下两个断面的话,也不应将箭头直接标注在中心线上吧?

网友:
机械砖家!!楼主你得仔细了,看看设计者采用哪国标准?我孤陋寡闻,学的是中国GB的,这个没有见过,帮不了你

网友:
圆柱轴线和2端面构造的中心面之间的垂直度
同意4#

网友(2009-09-23):
不常看到,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超出常用的标准!!

网友:
标注真奇怪,在学校没见过啊!

网友:
标注有点奇怪  但应该是两个面对于基准的垂直度

网友:
测下端面和圆柱面,然后找到垂直度测下这2个的数据就可以了

网友(2009-10-31):
大家应该看看垂直0.02的箭头对的是那里,按图面理解的话怎么可能会是两端面对基准A的垂直。

网友:
基准标注采用的是ISO标准

网友:
两端面对圆柱上任意界面的垂直

网友:
我的理解零件不是圆柱件

网友:
不就是两端面与圆柱轴线的垂直度吗?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基准A指到最大轮廓  可以理解为轴线吗???不理解

网友:
我们看到图纸第一反应为上下平面对中心轴线的垂直度,但标法有点问题,所以还要看看是什么标准来定?

网友(2010-10-20):
正确的解释是:端面与圆柱表面上的素线的垂直度小于等于0.02mm.
如果表示圆的轴线的话,基准符号应与圆柱外径尺寸对齐,

网友:
轴线为A基准,两端平面要求垂直度0.02

网友:
这种标法的图纸很少见,不知道是我孤陋寡闻,还是图纸本身就是错的,费思量

网友:
估计是标错了,要不是不是还得考虑圆柱本身的要求啊

网友(2010-11-19):
没见过!
轴线与两端面的垂直度?

网友:
圆柱轴线和2端面构造的中心面之间的垂直度0.02

网友:
一般的企业没有什么测量仪器吧?就用V型块还有直角尺测量就行!

网友:
一般轴类产品要求垂直度都是以轴心作基准的,这种标注除非楼主是有特殊要求对轴的母线作垂直要求。

网友:
用三次元来测定,以外径面作为基准,来测定两端面,并要设定评价长度,来测定垂直度。就可以了

网友(2011-06-02):
莫非是脑筋急转弯
19楼给出了第二种解释。
图纸没有提供足够信息让我们遐想连篇!
我是打酱油的!

网友:
以外圆为基准,两端面相对与外圆垂直

网友:
楼主,貌似标注错了,注意箭头的位置呀!

网友:
好像是端跳,呢个A基准应该挂在直径的边界线吧
不标直径也可以方的

网友(2011-07-19):
哈哈,大家说的都是差不多啊

网友:
呵呵,真奇怪,为何大家都一致认为那是个园的呢?就不能是个方的么?
楼主图形信息太少了,似乎有什么保密协定啊
但可以肯定一点:该垂直度是用上下面与基准面A的垂直度

网友:
话说~~我量过一样的工件是橡胶材质~
比较马虎的,以A为基准,两端面任意取一面量下就OK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径为基准,两端平面要求垂直度0.02,可在同心仪上测量。

理解相当正确。:)

网友(2011-08-26):
两端面与外圆柱面的垂直的。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一个台阶轴,图小看不清楚。诺为台阶轴,根据标准:形位公差箭头标准与尺寸标注箭头相重合,应理解为柱体的垂直度,也就是轴的垂直度。台阶轴相对于外圆(也就是基准A)的垂直度为0.02

网友:
标注得有点奇怪,如果基准要素是轴线,又怎会指向圆柱表面?如果被测要素是两端面,又怎么与尺寸线对齐?莫非是我当初制图学习不够扎实?

网友:
.
引用 网友A:
外径为基准,两端平面要求垂直度0.02,可在同心仪上测量。

我是来学习的,上面这个观点认同

网友(2016-09-03):
以A基准外圆和一边端面定位,外圆可以用V型,端面用球点偏下定位,检具整体朝球点方向倾斜,另一边端面打表,测头中心与球点定位中心在一条线上,都是偏在一边,然后转动被测物体一圈看量表的最大偏移量。

网友:
公差表示错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