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我筹建数控仿真实验室,具体该怎么办?

楼主(2009-08-08):
各位大侠好,最近我要负责筹建一个数控仿真实验室,不知具体应该怎么办,比如说采购哪些设备?实验项目有哪些?

网友:
直接找买数控仿真软件的供应商,让他们给出主意就行了。。。
  g. {1 A8 B# J  b这种实验室无非就是一些电脑,配上软件。。。7 U' R2 y4 Z. Z8 l% t
不知道你的数控仿真实验室需要着一些够了没???我读书那时候,有一些电器方面的实验室,但是现在数控仿真软件里面什么都有的,加工仿真,装配仿真,电器仿真。。。

楼主:
谢谢,是个不错的主意。

网友:
仿真软件要看好,有些不是那么好用的!

网友:
你可以参观下大学的仿真实验室,里面可以有参考的,还有可以上网找下,!!网上许多申报实训中心的报告,里面有详细的设备介绍的!!如果是小型的实验室,就是电脑+仿真软件!

网友:
宇龙的不错!还有广州超软也可以!

网友:
跟一些仿真软件的厂家联系一下,肯定会有很多人找你推介产品,同时也会向你讲实验室如何筹划,你只需要相互比较一下就行了,算是招标吧。

网友:
还有北京斐克的数控仿真也不错,与这些仿真厂商联系一下,让他们给报价和系统介绍

网友(2009-12-04):
上海宇龙是我用的教学级别最好的仿真软件,配置50台机器的标准机房。

网友(2010-02-22):
上海宇龙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