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发电机额定转速1500,如3000转空载,有何不良反应?

楼主(2009-08-08):
直流发电机,额定转速1500,如果超过以3000运转,但空载,会不会出现不良反应?

网友:
直流发电机
应该有个最高转速吧

网友:
可以考虑拉到3000转看下有什么后果

古人说的好  实践出真知

很盼望你告诉我结果

网友:
有两个必须考虑的因素:
1) 要看发电机转子设计强度是否允许超过3000转,不然在离心力增大会使绕组及换向器损坏.
2) 如发电机没有恒压,端电压猛增会击穿绕组绝缘.

网友:
没事,空载电流很小的,如果装在车上可能有飞车现象

网友:
直流电机额定转数已经明确说明为1500转,除非将电机的绕组重新缠绕改变极对数,否则是不可能转到3000转的,硬提速的话只会速度上不去电机反倒先烧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