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攻丝---紧急求助

楼主(2009-08-08):
不锈钢件攻M8或G1/4"的内丝,总是非常难攻,丝锥有的攻不了一件,有人说是钻孔时硬化了,请教高手有没有什么办法,急啊

网友:
有可能加工硬化,建议用进口的不锈钢用丝锥试试

网友:
买根好点的丝锥润滑剂用緑化石腊就行

网友:
听人说过可以加点酱油或者厨房里的油烟,不知道是否可信.

网友:
听人说过可以加点酱油或者厨房里的油烟,不知道是否可信.
引用 网友A:
实际用过,有效果!

网友:
不锈钢件攻M8或G1/4"的内丝,总是非常难攻,丝锥有的攻不了一件,有人说是钻孔时硬化了,请教高手有没有什么办法,急啊
引用 网友B:

同感啊!经常心惊胆颤的听那个“嘎嘎”声

网友:
还有种进口的不锈钢专用的攻丝油,效果很好,也可以试试

楼主:
3楼的和7楼的能不能提供采购的联系方式啊,谢谢

网友:
找我就行,可以加我qq29973105详聊

网友:
搞点那个除锈油也有效果`

网友:
在加工前进行固溶处理,就能很好钻孔和攻丝了

网友:
最方便的就是买街边的散装的菜油。又便宜又好用

网友:
醋,也可以的

网友:
我的经验是底孔适当放大0.3-0.5,机用丝锥加点菜油或猪油效果不错的

网友:
酱油润滑,管用

网友:
用四氯化碳吧

网友:
用进口丝锥,我用过德国钴领的不锈钢专用丝锥.

网友:
可不可以通过材料热处理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楼上的朋友,学习啰

网友:
加一点油酸试试,我们经常用油酸

网友:
1.固溶处理
2.底孔加大
3.扩孔放冷却液,以防加工硬化(不锈钢尤其严重)。攻牙要放牙攻油。

网友:
不锈钢加工时要注意,加润滑液,不要硬化,普通的M8的丝锥就行,底径加0.10
  攻的时候加
猪化油

网友:
他攻的应该是201材料吧,呵呵,其实很多不锈钢材料并没那么难攻,攻201时,打底孔时就要注意了

网友:
用猪油 在把丝锥的后角磨窄一些 就差不多了

网友:
首先,不锈钢是一种韧性很好的材料,钻孔时的底孔要比普通的如45#和Q235钢大上0.1-0.2,攻丝选用进口的含钴螺旋丝锥,润滑油最好是用动物油,没有的话用植物油如豆油和菜籽油也可以,再就是先要在机床上预攻两至三牙,保证垂直度,这样的话一个丝锥至少可以攻30个以上的孔。

网友:
可以用混合油

网友:
底孔放大0.2,用光明纯牛奶 本人M4、M5的都这么干

网友:
用挤压丝锥加不锈钢专用切削油。我干过M2.2的。

网友:
用硬质合金丝锥,有条件时可用超硬高速钢或超细晶粒硬质合金丝锥。用硫化油冷却

网友:
没啥紧张的。用醋或用黄油效果都很好。
关键是底孔要合适,不然余量过大就容易折断丝锥。用力也要悠着点,回转别太勤这样过易硬化,反正更凭感觉呗。不是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