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机选型

楼主(2009-08-09):
请教一些电机选型的问题:

最好能提供一个具体实例!

网友:
请教一些电机选型的问题:

最好能提供一个具体实例!
引用 网友A:

电机选型的什么问题?需要哪些实例?

楼主:
电机的恒功率区和自然特性区的转折点怎么确定啊?
电机的功率怎么确定,怎么选定电机

网友:
不知道你想选什么样的电机。你可以到DANAHER网站上下个电机选型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