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2台数控车床,哪个牌子性能好

楼主(2009-08-09):
一台以做Φ20~Φ60圆钢件为主,主要切削外圆但也需要割宽度≤5毫米的内外沟槽,还有M30以下的内外螺纹,(我担心机床小了割内外槽子和车削螺纹会产生震刀现象),工件长度在500毫米以下。另一台以加工方形零件为主,工件大小为80X80方~200X200方之间,厚度在200毫米以下。加工的材料以45#钢为主,偶尔有铸件产品加工的(加工四方工件的机床我想选择短小但比较强壮有力的那种,就象举重运动员),就这样的情况帮忙介绍个性价比优越的床子。
另外问几个问题:1、数控车床技术参数中的螺纹收尾有无是什么意思,影响大吗?一般床子大概都有螺纹收尾的吧,那这个螺纹收尾大概是多少?另外什么床子可以做到没有螺纹收尾的呢?又是怎么做到的?最好做个介绍。2、另外螺纹半径补偿有无关系大吗?麻烦举例说明其利弊。
机床其他方面:售后服务、故障率、冷却、排屑、机床关键部件性能等等,麻烦介绍下。

网友:
要把楼主的问题全部说清了,恐怕得用长篇大论才能解决了.呵呵 .
俺不会说话,就免了,
但好像没听说过有螺纹半径补偿的
还有,你加工四方零件是什么意思,是工件四方的,但只是要镗孔,还是要在机床上做四方呢?
西门子好像有螺纹收尾,FANUC没听说过,只有螺纹退刀的方式,改参数就可以实现
楼主不如直接问机床厂家,能得到更好的回答,他们也愿意.呵呵
不过建议排屑机采用链板式(因为现在国产机床很多都标配成磁性排屑了),不容易坏,也方便维护保养,磁性太垃圾,俺们这都没用多长时间都坏了,链板式好,很少出故障.
反正俺们领导也不管,坏了就坏了,俺也就不管了.呵呵

楼主:
要把楼主的问题全部说清了,恐怕得用长篇大论才能解决了.呵呵 .
俺不会说话,就免了,
但好像没听说过有螺纹半径补偿的
还有,你加工四方零件是什么意思,是工件四方的,但只是要镗孔,还是要在机床上做四方呢?
西门子好 ...
引用 网友A:

谢谢您的指点,我加工的工件外型为四方,是要镗孔、车平面、车台阶圆的。螺纹半径补偿和螺纹收尾是我在看厂家机床性能说明时看到的。

楼主:
要把楼主的问题全部说清了,恐怕得用长篇大论才能解决了.呵呵 .
俺不会说话,就免了,
但好像没听说过有螺纹半径补偿的
还有,你加工四方零件是什么意思,是工件四方的,但只是要镗孔,还是要在机床上做四方呢?
西门子好 ...
引用 网友A:

麻烦您在说下数控车床的螺纹退刀方式怎么分呀?

网友:
有退刀槽的话就不用收尾了,
现在的数控系统一般都应该有收尾功能吧

网友:
但是我认为,西门子的就是电压和国内的不是很匹配感觉这还是FANUC的系统好的

网友:
锄禾日  你好我是做数控设备销售的,你有意要买设备的话留个电话我给你介绍一下

网友:
楼主有机会可以了解一下台湾钜基的机床

网友:
不知楼主说的螺纹收尾是不是想标准件螺栓里得螺纹尾部一样?
个人觉得m30的有无收尾在实际应用影响不大?对小于m30的内螺纹就更没什么影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老大,原装日版的电压和我们的更不一样!

网友:
楼主加工四方件得要台铣床,
两台床子,干脆,一车一铣

网友:
我们厂是制造数控车床,有什么问题,可咨询我
QQ:372203769

网友(2011-11-03):
看这里:http://www.yezhanjx.com

网友:
我们是苏工高科的 需要数控设备的可以与我们联系

网友(2012-08-16):
你要买走心还是走刀式的车床?综合考虑一下你生产的工件再决定吧,日本的品牌比较多,津上的在浙江有工厂......

具体可以多咨询几个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