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钢加工刀具耐用度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9-08-09):
加工材料:S45C(无热处理)
刀片材质:住友AC2000,UG排屑槽。 刀把是20方的
切削方式:湿切,天津日石DS15切削油。车外圆和端面。
切深:粗切5mm一刀,单边2.5mm。精切:1.6mm,单边0.8mm。一次粗一次精。
切削转速:1800转/分
切削速度:0.15mm/转
切削长度:7mm
每个刀片有4个刀位 ,每个刀位按照现在的切削方式,可以加工约350个工件,12小时。鬼子对此有点不满意,认为还可以提高耐用度,应该还能再多做点。问询下大家,现在的耐用度还可以么?还有什么办法在不减少工作量的前提下提高它的耐用度。

楼主:
忘了说下是80度菱形刀片。

网友:
换wnmg080408的刀片,可以有6个切削刃,6*350=2100,费用不增加的情况下,增加加工数量

网友:
另外你的零件外径多少?

楼主:
直径是30毫米的圆钢。精车外圆0.08mm/转,端面0.05mm/转。粗切是直接0.15下去的。

网友:
精车线速度和进给还可以加快

网友:
1、 为什么一刀两用?什么精度?   精切 可减少点余量。
2、 切削转速可降低20-50米;
3、刀片材质可换。
  不满意的是什么?效率?--寿命?

楼主:
工件的端面是重要的贴合面,平整度要好。外圆无所谓,可以有0.1的公差。我计算过,现在粗切时候切削速度也有180m/min。算起来是很正常的了。就是精切的时候,由于端面要加工,我怕最后到中心的转速会超过机床承受极限,所以人为的限制工件精切端面的时候最高转速为1800转。现在鬼子给我的问题是,这个刀要想办法用的尽可能的长点,减少刀具的使用成本,减少换刀次数,增加产量。比如现在是12小时换一个刀位,可以提高到15或者18小时吗?工件切削时间可以从107秒提高到100秒以内吗?反正就是想尽办法怎么样降本增效。

网友:
外圆精车进给偏低,提高到0.15

网友:
想加快,想寿命好,就试一试山特的4225,哈哈!

网友:
我原来是住友工厂的,专门做刀片设计的.现在在做住友的代理.
UG槽型的选择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的那个材质是老材质了,现在住友推出了替代品.
加工效果也会比原来的有所提高.
你的这种情况是可以提高加工寿命的.但是需要到现场去具体分析为好.

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联系我,我可以带住友厂家的人到现场为你服务.
13820178370  王  (最好是天津的)

网友:
2000的换AC830P看看效果如何。

网友(2011-10-22):
转速不动,进给提高百分之八十,切削液浓度和流量都要提高,只是增加到18个小时有点困难

网友:
机床功率足够大的话,在粗加工时增大切深和进给量,降低切削速度可有效的提高刀具使用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