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CAD中长条孔怎么标注?

楼主(2009-08-09):
各位高手大家好,我想问一下,在CAD中长条孔怎么标注,

附件.dwg

网友:
应该是第一种吧.我两种都标注过

网友:
第2种,简单明了!

网友:
以方便加工,方便检验为一重要原则

网友:
大部分是第一种标注。

网友:
我一般标 总宽X总长

网友:
如果没有尺寸精度要求两种都可以,有精度要求那当然是标成宽度了,比如说是9.01,你总不能标成R4.505吧?

网友:
第一种 长度、宽度、半径,不严格的话可不标半径

网友:
标第一种,只有圆弧也有公差要求的时候才把圆弧也标上。要是键槽的话长度就该标成59而不是50了

网友(2011-01-20):
                     那个叫长圆孔

网友:
只要让加工者明白你的意图可以了

网友:
第一种标注按GB/T4458.4-2003的标法应该标孔的长度,不是中心距离,半径应该用符号“R”代替,不要注写尺寸数字。

网友(2012-05-18):
图片也要下载啊?yun

网友:
长圆孔,标注宽X长,圆弧处标R,我接触到的都是工程机械上的长圆孔,一般都是不加工的,火焰切割出来,一种小的是上螺栓需要调节的,一种大的是塞焊用的。

网友:
深孔标注,有通孔和盲孔,除公差标注之外就是;孔尺寸深多少(盲孔)、孔尺寸通孔。

网友:
lz这样的问题应该贴张图上来》你传附件上来让大家帮你,是不是,,,,,,呵呵呵大家都懂的!

网友(2014-06-09):
标第一种

网友(2014-09-11):
威望要3点,看不了啊

网友(2015-02-05):
比较喜欢第二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