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卡刀底情况---请教

楼主(2009-08-09):
在加工中,难免会有点失误。正换刀时按了停止按钮,机床就卡刀了。而且修好以后,机械手可以换刀,但刀库已经乱了。至于该怎么修改参数,请高手指教。(FANUC   OKUMA     MAZAK  SIMENS   MITSUBISHI     DOODAN  )都可以。

楼主:
OKUMA的在JOG模式下打开ATC按单步退就可以了。刀库不会乱。

网友:
卡刀怎么会乱刀呢.! y) r* H3 G+ Q# U
乱刀的情况下,一般机床说明书上都有重整刀库的说明,不管什么系统,实在不行,笨办法,刀具全部下掉,再叫一把装一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