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衡重的质心怎么找~?

楼主(2009-08-09):
请教问题:平衡重是和曲轴铸造在一起的 请问怎么求平衡重的质心?我的最终目的是要做动平衡,求当量环的质量。谢谢。期待高手指点~

网友:
既然是铸造在一起的,你又根据什么去求一个零件的一部分的质心呢.

楼主:
就是说呀 我想的是把中心轴不画出来 求分别其两边的质心 现在的问题是用proe怎么求重心和质量呢?

网友:
做动平衡要是批量生产可以做个简易的工装。要是研究的话可以应用工程软件:PROE或者直接计算也可以啊

楼主(2009-12-03):
谢谢 哈哈
* G! C2 O% \- {/ V 4# 卢文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