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 802D,一个操作问题---请教

楼主(2009-08-09):
SIEMENS 802D中,我看说明书上有程序跳读符号"/",但如果程序中编了这个/,可机床面板上没有程序跳读的按键呀,怎么实现程序跳呢
因为我这没有这个系统的机床,还有不要回答用标志来跳,我只想知道这/怎么实现.谢谢

网友:
机床面板有这个符号。是临时跳过不用得程序段。因为以后可能用。所以不删除。跳过。我用过。

楼主:
我不是说机床面板没这个符号,而是像FANUC系统那样,操作面板上应该还有一选择跳读的按键或按钮呀
在西门子标准面板上看不到这东西呢

网友:
在 AUTO 状态下,设置 里有跳转选项,设置/跳转

网友:
楼上正解。
如果一定要按键,也是可以做的,只是802D的标准面板按键本来就很少,如果有空的可以在PLC里做。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看到在哪设置了.
仿真软件在程序控制里面有,不会真机有设置软键吧,应该也是程序控制吧

网友:
真机里有跳段软键,面板上也没有,只有单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