磨调质辊用什么砂轮---请教

楼主(2009-08-09):
磨一种调质的直径为288的辊子,长度为1400毫米;这是一种调质后又淬火的材料;要求磨出的辊面为镜面效果;工艺怎么处理为佳:?

网友:
仍然看不出用什么砂轮。
粗磨-------精磨-----------石墨砂轮成镜面。

网友:
cbn砂轮应该可以

网友:
CBN砂轮不可以。
CBN砂轮的优势是高速磨削,高去除率,但高精度还是低速磨削容易达到。因为高精度对振动很敏感。

网友(2010-08-05):
粗磨去除余量
精磨打好底
抛光达到要求!

网友:
CBN是立方氮化硼吗。。

网友:
CBN是立方氮化硼吗。。
引用 网友A:

    CBN是立方氮化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