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M22×2.5外螺纹总有卷边和毛刺---请教

楼主(2009-08-09):
车M22×2.5的螺纹时两头总有卷边.毛刺,倒角再大也有。紧急求教各位如何才能没有卷边和毛刺?谢谢

网友:
你加工的料是什么材料的,发个图过来瞧瞧,具体材料要配备具体的刀具,转速也有影响

网友:
这个好像是不好解决,不行只能车完螺纹再倒一下角

楼主:
45号调质27~31度,转速680转

楼主:
车玩螺纹再倒角有时通规进不去了

网友:
以前有过同样的贴,请搜索!
谢谢!

楼主:
找到了谢谢 6# 狙击手

网友:
  应该和进刀量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