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M22×2.5外螺纹有卷边和毛刺---请教

楼主(2009-08-09):
车螺纹两边总有卷边和毛刺,倒角大了也有。求教如何才能没有?谢谢

网友:
用的什么刀,机加刀吗。如果是的话,大径的尺寸大一些,让刀片的修光刃车主

网友:
我也学习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其实很简单.加工完成后.再倒一次角,不过要从大外圆向小外圆方向倒

网友:
我也烦这个问题,不好解决啊,二次倒角是一个办法,不知有还有同别的方当没?

网友(2009-10-01):
用标准的2.5的刀片啊没有的话把刀磨的刚好能车2.5的牙那么深毛边自动刮掉了

网友:
是不是刀太顿了

网友:
其实很简单.加工完成后.再倒一次角,不过要从大外圆向小外圆方向倒

网友:
我是车铝合金的,也是为了这个问题解决不了,请前辈赐教

网友:
是 铝合金的更好办了啊   你从上往下倒角呀  然后在把平面车一刀不就  OK了 吗

网友:
有没有查过刀具。是不是你的螺纹刀后角不够?

网友(2009-10-31):
是不是车螺纹的时候 分刀的次数和进给量配合不对啊

网友:
不明白,下次试试看了

网友:
首先不要车平面或留平面加工余量,车削好螺纹后从螺纹顶端开始倒角并平面即可。这种方法最可行,而外圆的毛刺则无法用此法进行,如果仅仅是最后再车一次外圆,则刀尖将加速钝掉,且毛刺易翻边,不宜采用,除非是二次以上同心度要求较高的零件加工需要用夹套装夹外螺纹来加工另一端,则需要这样,但刀具刀尖圆弧不宜太大,即主切削刃要快。用专用数控螺纹刀片来车削,则外圆毛刺问题可解决,但有退刀槽的一边和螺纹起始处毛刺仍需从螺纹顶端开始倒一下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