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设计的折弯机,板厚一点就不行---请教

楼主(2009-08-09):
求助
9 [, f* {, f0 C* s自己设计的折弯机,电机是5.5四级的,液压泵是上海大众316平左齿轮泵,在使用中出现一个问题:弯薄点的铁板还可以,如果厚一点就会噎电机,请教高手们如何处理着问题?在线等拜托啦!

网友:
液压管路有无泄漏,是否超出液压泵的最大功率

网友:
请问楼主设计的折弯机是多少吨位的?使用单缸还是双缸?液压油路是否有问题?厚板的厚度和折弯长度是多少?

网友:
估计是系统压力不够,齿轮泵压力达到标定值再往上打压力就会出现LZ所说的情况;更换一个柱塞泵看一下,同时把泵的压力提高。更换油泵前验算一下油缸的壁厚强度及管路受压强度。

网友:
连问题中都有别字,设备有问题也是正常的。

网友:
可能你的设计不能满足你的使用情况``

网友:
功率不够啊 ,加个减速机增大扭矩,就行啊

网友:
增大电机功率或改用变量泵

网友:
5.5kw,应该300t左右?

网友(2009-09-17):
电机太小,5.5千瓦电机也就能做个几十吨的

网友(2009-11-05):
应该是电机功率选的小了,也可以增加油缸的直径

网友:
应该是压力不够,加大电机功率,5.5KW电机应该不超过100T吧

网友(2010-08-06):
5.5KW也就是在63T左右

网友:
按照楼主的说法,可能是系统压力过大,电机功率不够,导致电机停止工作吧
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楼主可以更换大功率电机试验一下

网友:
功率不够啊 ,加个减速机增大扭矩,就行啊
引用 网友A:

    是个好办法  在油泵和电机之间加个减速机来提高扭矩  或者在油泵和油缸之间加个减速机

高实在是高 !!!哈哈

网友:
电机太小,5.5千瓦电机也就能做六十吨的 ,换大电机换柱塞泵,折弯机模具v
型槽宽度也很重要,太窄也折不动

网友:
估计是系统压力不够,齿轮泵压力达到标定值再往上打压力就会出现LZ所说的情况;更换一个柱塞泵看一下,同时 ...
引用 网友B:

还有就是电机与泵的匹配如何,大功率的电机试试

网友:
估计是系统压力不够,齿轮泵压力达到标定值再往上打压力就会出现LZ所说的情况;更换一个柱塞泵看一下,同时把泵的压力提高。更换油泵前验算一下油缸的壁厚强度及管路受压强度

网友(2010-09-07):
电机太小,5.5千瓦电机也就能做六十吨的 ,换大电机换柱塞泵,折弯机模具v
型槽宽度也很重要,太窄也折不动 板厚必须与槽宽查表匹配(折弯机上都带)也有计算公式

网友(2011-01-11):
5.5kw,只能做63t以下

网友:
请告诉要折多厚的板,长度是多少?发到我邮箱里,我给你计算一下有关的参数。hzdfyy@126.com

网友:
你的油泵的参数说出来看看...

网友:
电机功率不够,我前几天才碰到一个问题,车间工人把齿轮泵拿错了,原来用4排量的用上10排量的,正常可以调到13MPA以上,调到6MPA电机就罢工了,还以为是联轴器问题,折腾了半天

网友:
09年的帖子现在还没有看到一个结论,反而看到那么多使人发笑的建议,本来不想这么讲,但是,我觉得还是说两句更好一点。从09年到现在还有那么多错误的认识,如果一直这样会误导初学者的。
      第一、九龙社友在跟帖的时候,只是笑了几声,没有给指点一下,这样会给初学者一头雾水不知你为啥会发笑。你可以直接回复说这是绝对不合理的就行了,也不用做详细的解释。
     第二、楼主提到说是自己设计的折弯机,那可以说就是一个非标准的设计,在设计的时候估计是没有做详细的计算,作为一个设计,首先考虑的就是你的设计要折弯多宽多厚的板材与板材的材质,然后计算需要的弯曲力,有了弯曲力之后再确定系统的压力,之后在确定油缸的缸径,当然在设计的时候要考虑效率以及余量等因素。有了这些参数后,再考虑需要的速度,根据速度计算出需要多大的流量,然后就可以确定选择油泵,通过油泵的参数再选择电机。这样计算后就一切OK了。
      从楼主提供的油泵来看,当时电机与油泵的配套也不是太差的多,估计这种16排量的泵是压力16MPA最高20MPA的那种。按 16MPA压力标准计算方法计算,5.5KW是有一点小,但是,如果按电机短时间可以超过25%的方法计算,也是可以用的。将电机换的再大一点可以适当的提高压力,但是不会太多。如果将油泵换成变量泵压力可以提高不少,但是可能速度等会受影响 。
     第三、看到那么多社友都在说5.5KW的 电机只能做到60T,还有的精确到63T,我真的感到惊讶,你们是将哪几个参数作为定量来计算的?是速度?压力?缸径?
      说了这么多,希望所有楼上的别介意,本人没有歹意,只是为了和大家交流。

网友:
这个不懂  期待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
系统压力 缸径 板厚 ?? 最后是有个 板受力图这样才好分析
还有好多人说5.5KW可以做60T左右的 ,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算的,我刚参加工作和同事讨论过这个问题,我们的结论是:只要缸径足够大 ,它就有那么大的力,电机泵小,那只是做功时间快慢的问题。希望高手门说说自己的想法

网友:
是电动机扭矩不够,电动机和内燃机不一样,是恒扭矩启动,到达额定功率之后随转速增加,扭矩线性递减,算一下你工作转速下电动机的输出扭矩。电机被噎死肯定是泵的扭矩超了。油泵电机组选择电动机一是要考虑功率,还要考虑扭矩,这一点很重要。前面说的办法很好,就是加减速机,降低转速,提高扭矩。

网友:
应该是功率不够吧!

网友:
是不是系统的压力太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赞同你的观点,电机也不是随意能增大的,减速机也不是随便加的,必须经过计算

网友(2011-02-28):
回复 网友A:

胡扯!你要用减速机给什么减速?用减速机提高油泵功率吗?

网友:
回复 网友D:

提高油泵压力吗?

网友:
现有的状况下,只可增大折弯长度了~!要不只好增大油泵压力了,这是最简便的方法了,当然要先保证系统元件的强度。

网友:
呵呵,看不懂!帮不到什么忙

网友:
没做过折弯机,不敢妄加指导

网友:
金话筒是高手!照我说5.5千瓦的做63吨的可以,做6000吨也行!

网友:
电机太小,换个大的。:)

网友:
讨论半天,那个大侠来个折弯受力分析,讲解系统学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