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箱柜焊接---请教

楼主(2009-08-09):
最近公司要生产8个1000x1840x500的大箱柜,因为本人没有从事过箱柜焊接和结构设计方面的工作,所以想问以下几个问题?
1.我们公司生产的板厚1.5mm冷轧板,关于结构方面设计除满足布线和散热方面的要求外,强度方面一般需要注意哪些方面,如板材拼接的焊接能否满足强度方面的要求?
2.从焊接的角度考虑,结构设计还要考虑哪些方面?
3.如果你有关于这个方面的资料也可以介绍一下,在此先谢过

网友:
从结构上,焊接变形问题要充分考虑:否则焊好后发现不规矩;如果放液压油等,还得考虑泄露、灰尘
没成熟经验只能摸索着试验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参与,不胜感激

网友(2013-10-11):
从你选用的材料看,应该是用于电气柜体。焊接只是其中的一个小部分。但是,对于电气柜体而言,一般会采用立柱,然后外边蒙皮,少有直接焊接成这么大柜体,不用立柱的。

立柱可以采用焊接形式。可以适当厚些。相应地,外边的钢板可以薄些。

这个柜体设计中一般需要考虑的因素如下:

1. 绝缘(柜体中带电部件的净距、爬距、柜体的结构、布置、连接和拼接方式都对该项有直接影响)
2. 载荷(电流导致的动热稳定的性能;元器件的重量、运输安装过程中附加的载荷等 )
3. 元件的安装及其性能参数
4. 母排(机械强度及载流量的计算等)
5. 通风散热的考虑及计算
6. IP 防护等级
7. IK 防机械冲击等级
8. IAC 防内燃弧的等级要求
9. 中高压中的机械五防要求及低压柜体中实现对人生的防护要求
10. 安装与维护的要求

网友:
我们国外总公司,在这方面有应用,他们用MIG钎焊焊薄板柜体,效果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