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4.0隐含命令问题---求助

楼主(2009-08-09):
以前用习惯了野火3.0的,现在改用野火4.0,发现个问题,就是把一个命令隐含后,就不在左边的模型树里显示那个命令了,先恢复都找不到地方。以前3.0版本的隐含后会在命令前加个黑色的方标志,想恢复直接右击那个命令恢复就行了。现在郁闷啊。
还有个问题就是,在组件里不能查看单个模型的模型树(编辑过的一些命令),在组件里激活某个零件后,先编辑它都很费劲。怎么把这些东西设置的和3.0一样啊?

网友:
设置里面点击树过滤器,在出来的菜单左边勾选隐含的对象然后应用就可以了。然后操作相同

网友:
楼主你说的3.0里“加个黑色的方标志”那 是对于隐藏来说的,隐含之后都看不见,可以到“编辑”菜单里“恢复”。另外,你说的看不到组件中零件的特征,只要在“树过滤器”里勾选中“特征”选项就行。如果想每次开启软件时候都是这样显示的话你就得保存一下了。

网友:
楼主你说的3.0里“加个黑色的方标志”那 是对于隐藏来说的,隐含之后都看不见,可以到“编辑”菜单里“恢复”。另外,你说的看不到组件中零件的特征,只要在“树过滤器”里勾选中“特征”选项就行。如果想每次开启软 ...
引用 网友A:

很详细了 ,完全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