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Y3150滚齿机能否加工伞齿轮?

楼主(2009-08-10):
各位高手:用Y3150滚齿机能否加工伞齿轮?

网友:
不可能,伞齿轮分螺旋齿和直齿要看你说的是那种,直齿用伞齿轮刨齿机螺旋齿要用螺旋伞齿轮铣齿机

网友:
同意2楼的同仁的说法   加工伞齿轮是个很严谨的事情  不可以随便找个加工机床就替代了!

网友:
一般伞齿轮只能在刨齿机上加工

网友(2009-10-02):
是的多是刨齿机刨的不过我们厂用的是直接磨具成型的

网友(2010-05-15):
如果要求精度、噪音不高可以选粉末冶金压制。

网友(2012-11-27):
能  但个人觉得没必要  如果单件生产 可以上铣床 如果批量 外加工就行

网友:
如果是螺旋齿的,就不好说了

网友(2013-01-03):
现在螺旋伞齿都有专用设备加工

网友:
这是滚齿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