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翻译 configuration ?

楼主(2009-08-10):
对于机械臂,有一个“configuration”的问题,即为了使手臂末端到达一个确定的位置,各个关节可以有不同的角度组合。
不知汉语中怎么翻译 configuration呢?

网友:
组合,or 配置?

网友:
configuration [kən,fiɡju'reiʃən]
n.
1. (各部分之间的)编排,配置,布局2. 外形,轮廓;形态;构造3. 【化学】结构,构型,组态4. 【心理学】完形5. 【天文学】位形;组态6. 【计算机】(数字处理系统的)构形,(计算机设备等的)配置,配位7. 构形(原子在分子中的相对空间位置)
要结合上下文内容确定

网友(2009-09-19):
外形,轮廓;形态,构造

网友:
组合或配置吧,可以理解成空间位置关系。

楼主:
感谢楼上几位社友的帮助!!

网友:
这么多意思,到底用哪一个了?

网友(2011-05-19):
这个需要根据上下文的意思来理解,不同句子不同行业意思不一样。

网友(2013-05-15):
结构,构造?

网友:
贴近的意思是:条件,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