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当量换的质量怎么算?

楼主(2009-08-10):
现在我要做两缸曲轴的动平衡 怎么求当量换的质量?谢谢~备注:平衡块和曲轴铸造在一起~ 谢谢 期待高人指点~

网友:
当量环的质量=连杆大头的质量+(转移系数*活塞组的质量),转移系数一般取0.3-0.5,小功率柴油机和立式柴油机取较小值,
当然,如果皮带轮和飞轮上有另外加配重需要相应扣除

楼主(2009-12-03):
十分感谢~哈~
 2# 枯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