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捷3050摇臂钻床升降出毛病---求助

楼主(2009-08-10):
如题;升降没反应,按夹紧松开按钮,立柱不松开,中间左右移动的那个正常,可以转动,按向上按钮有声音,但丝杠不转,这时夹紧装置松开,按向下按钮时,就直接跳闸。怎么回事啊,请高手指点。谢谢!!!

楼主:
请师父们指点一下啊

网友:
检查一下电器部分,可能是向下的继电器触点烧坏了,这时按向下,因缺相,启动电流过大,造成电器线路跳闸.检查一下电机的连接线有没有断线.

网友:
机床说明书我在社区发过,你自己对照说明书,
立柱夹紧机构在机床的侧面的.通过杠杆机构控制夹紧松开,另外,如果螺栓锁太紧的话,就算油缸回油松开了,立柱也不见得松开了

楼主:
谢谢师傅,就是缺了一相电。 3# 杨善梅

网友:
晕,缺相的话,你主轴箱怎么可能正常夹紧松开呢。
光松开,不能夹紧也叫正常?

楼主:
检查线路,就是电机的这个接触器击坏了,其他的没问题 换了这个接触器后就可以上下动了。不过不知道是不是正常,升降时,立柱夹紧装置松开,可以升降,松开升降按钮 自动夹紧立柱,反正现在可以用了,谢谢 师傅们!!O(∩_∩)O~

网友(2009-12-09):
杨善梅     检查一下电器部分,可能是向下的继电器触点烧坏了,这时按向下,因缺相,启动电流过大,造成电器线路跳闸.检查一下电机的连接线有没有断线.

网友(2010-04-10):
我碰到一次是因为向上接触器熔焊了,向下就跳闸.松开按钮自动夹紧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