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汽车发动机缸体缸盖碗形塞涂胶

楼主(2009-08-10):
本公司生产汽车发动机,但在缸体缸盖碗形塞涂胶方面比较落后,仍用手工涂。现想改用机器涂胶,先用半自动的,经济实用的试一试,不知哪位专家有用过此类设备的经验,或推荐一下设备厂家。谢谢!

网友:
联系济南的打标机厂家吧

楼主:
各位有生产上用到碗堵的是如何涂胶的?

网友(2009-10-08):
碗型塞按乐泰的标准一般是用11747胶水.

只对基孔进行涂胶,不对碗型塞涂胶

有一种旋喷式的喷涂系统可以满足你的要求,只对孔涂胶,再安装碗型塞.如果你的生产线上的品种比较定型,建议使用自动化水平比较高的设备来完成.一次多孔涂胶的工作

网友(2010-02-26):
可否将贵公司的产品要求及胶水型号发给我,我来帮您推荐,邮箱:kevin@mail.easysoldering.com.tw,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