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螺纹车刀,谁有?紧急!

楼主(2009-08-10):
我要加工调质处理后HB220-260的内螺纹76*4的螺纹长度80-100之间,现在用的是三特的40粗的内螺纹车刀,在C630车床上做,中心高是32*32的,所以把40粗的铣掉一些,可能铣掉了一些,导致了刀的刚性不够了,在加工螺纹的时候,会振刀。螺纹有振痕,对刀片也不利,磨损很快,只能加工3,4个就不好了。对了,在这刀杆上用的是国产的刀片,公司不给买三特的刀片。。。无奈啊,所以只能想另外想办法了。
今天找了好几家国内卖刀具的供应商,但是他们都说没有50粗的内螺纹车刀,车螺距4的。最大的只有40粗的。我知道三特是有这样的刀的,但是他们的刀具实在太贵了,没必要这么好的刀,所以不考虑进口刀具,如果国内有的话,应该足够能满足要求了。

有谁知道有这样的车刀的,能推荐一下吗???如果没有的话,自己也考虑设计一把,但也不知道怎么设计好,能够满足要求???
或者我们的加工参数不对吧,但是加工不调质的同样的螺纹就没有这个情况。。。还请高手指点下。。。

谢谢了。。。

楼主:
哪位的指导我一下下啊

网友:
你用的是什么型号的?哪家的刀片?山特的刀杆跟其他的家的刀片是不通用的,山特的刀片要厚一些

楼主:
刀片型号没记下来,就是一般加工45号钢的涂层刀片,不是很好的,貌似是三菱的还是成量的。
和三特的是不通用的,我们自己用一般内六角螺丝做了一个。。。

楼主:
没人说说嘛???

网友:
刀杆伸出来有多长?太长的话切掉些,另外你们铣的时候有没有改变刀杆的角度?

网友:
刀杆自己做嘛,选取45号钢调质,粗细自主控制,如果数量不多,工期不紧,用hss材质的刀具成本低

网友:
是啊,如果谁有国产的刀具资料,可以共享一下么。

网友:
如果批量大的话必须自制专用刀杆,如果看到工件图纸和刀片图纸的话我可以给你设计一个.

楼主:
不是铣螺纹是车螺纹。。。
外圆120,就是车一个M76*4的内螺纹长100的,能帮我设计一把刀吗?能装可转位刀片的。。。
谢谢了。。。。。。

网友:
刀杆自己做  刀头自己磨

网友:
1、加工批量不知道,不好选择刀具类型、数量、价格!
2、没有刀片如何设计刀杆?
3、加工震动---刀具的导程角正确吗?

楼主:
回版主,每次加工至少有300-400件
对于车,我不是很了解,车螺纹更不清楚了。因为老板要我帮着解决下,刀片就是一般加工钢料的那种可转位涂层刀片,成量的刀片,应该是很普通的那种刀片,有点前角的。。。
具体的前面我也说过了,螺纹76*4的,螺纹长度100,刀具悬深至少要110mm长,加工时候会振动,使刀具寿命很低,车不了3,4个就没用了。同样的螺纹,以前是没有调质处理的,刀具完全可以加工,但工件调质后就出现这样情况了。
同样的刀具,车60长的螺纹,一点问题都没。
车床的老师傅说至少需要50粗的刀杆,才不会振刀。
现在就想搞一把至少50粗的刀杆,可以装可转位刀片的。。。

楼主:
现在想着用 单面吃刀方式 车螺纹,不知道会不会好点。。。现在还没正式开始加工。。。

网友:
我们车的最大螺纹是英制6"的,用的是山高50粗的内螺纹车刀,但我们也定制过国产的。

楼主:
山高的50粗的内螺纹要需要多少钱啊???
国内定做的又需要多少钱呢。。。
如果和一般的价格差不多就好了,就怕贵个3,4陪以上的,我们领导就不给买了。

网友:
你可以考虑这样 车螺纹,先X向走一刀,然后+Z/-Z向分别走几刀。因为我们公司车螺纹就是这样的。
螺纹76*4的,螺纹长度100,刀具悬深110mm长,用40的刀杆应该够了。用山高的刀杆太贵了。

网友:
76*4螺纹 不管是内螺纹还外螺纹没什么难的。刀杆自己做不就行了, 自己做的刀杆 不管是普车还是数控都能用。真不明白有什么难点。

楼主:
你可以考虑这样 车螺纹,先X向走一刀,然后+Z/-Z向分别走几刀。因为我们公司车螺纹就是这样的。
螺纹76*4的,螺纹长度100,刀具悬深110mm长,用40的刀杆应该够了。用山高的刀杆太贵了。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看G代码说明,G76就是这样的车法,你能说说你们公司的具体做法吗???

谢谢了

楼主:
76*4螺纹 不管是内螺纹还外螺纹没什么难的。刀杆自己做不就行了, 自己做的刀杆 不管是普车还是数控都能用。真不明白有什么难点。
引用 网友B:

但是要装可转位刀片的部分要做跟买来的刀具一样的还是比较难的啊。。。
你觉得没困难,那你帮忙具体说下吧。。。

网友:
找一把内孔螺纹可转位车刀,国产的,刀片可以使用超细晶粒硬质合金刀片,做一个刀杆,将可转位刀体与刀杆用焊接或是其他方法连接,调整好,应该可以。

楼主:
这个也想过,但是不就要浪费一把车刀了。。。

网友:
你的工件是通孔螺纹的话我有一个用过办法:强力单刀直进车刀,不振动,提高效率一倍.....
在卡盘内孔安装一个可以旋转的刀托(刀托内孔20*40长方孔尺寸可自定尽量大些),.刀杆前端加长,加工成高20宽24长大约160或200.车螺纹开车前刀杆前端如刀托内.
因为前端上托刀杆大大提高刀杆的刚性.
此刀杆加工精度要求高(粗加工  调质  精加工)安装要求高度 水平度准确.

楼主:
你的工件是通孔螺纹的话我有一个用过办法:强力单刀直进车刀,不振动,提高效率一倍.....
在卡盘内孔安装一个可以旋转的刀托(刀托内孔20*40长方孔尺寸可自定尽量大些),.刀杆前端加长,加工成高20宽24长大约160或200.车螺 ...
引用 网友C:

没明白?????????????????

网友:
通孔螺纹----比如说:工件长100  内螺纹的长度也是100
在刀杆车螺纹时,托住刀杆前端.就是想办法不让刀杆下弯.

网友:
刀杆前端加长------比如说:你的身高175CM,增高100CM,   办法是踩高跷,两根木棍踩在脚下没有改变你的身体任何部位.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国产车刀刀体总共不超过100园,你们也太抠了

楼主:
卡盘内孔安装一个可以旋转的刀托(刀托内孔20*40长方孔尺寸可自定尽量大些?????

又是要旋转?又是长方形内孔???那还能转动嘛???

网友:
比如说:选一个适当的轴承内孔70, 安装上一个外径70厚25的平盘,在平盘上加工出方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