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个“凹”字型的双凸台,用什么公差表示...

楼主(2009-08-10):
一个“凹”字型的双凸台。用什么形位公差表示“凹”中两个凸台,以保证两个凸台能在同一水平面上呢?(也就是双凸台高度尽可能完全一至,但不想个各自标高定公差的方法,感觉这样两个凸台累计起来的公差很大)
感觉“对称度”不像,但又不像是“平面度”,难道没有形位公差能解释好这样的一个公差吗?

网友:
一般这样情况在侧视图用一根细实线连接,然后标注一个与底面的尺寸和公差就可以了。不必分别标注和用形位公差。

网友:
2楼说得对,一般这两凸的高度是一次加工完成的,所以不用标

楼主:
但是如果是两个凸台都只是焊接上去而非一次加工成型呢?如何用公差保证这两个凸台都是在同一水平面上?

网友:
2楼说得对,两凸台应该一次加工完成的,焊接后也需要加工

网友:
如果是常规产品没必要标公差,如果是自己做的工装夹具之类的,为了避免车间师傅扯皮,就注明一下共面,一次加工、如果粗糙度要求高需要磨得话可以标配磨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