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柱塞泵上两道沟的用处及原理

楼主(2009-08-10):
图上是一个气动泵的柱塞密封部分。红色箭头指的是泵体上两道沟槽,不知道设计这两道沟的用意是不是油膜密封,向各位大虾请教。如果方便请说一下原理。先谢过。

楼主:
润滑的,,,,,,,
引用 网友A:

谢谢你的意见。柱塞左边的腔有液压油,液压油本身就有润滑作用的。

网友:
均压槽,保证受液压力时不卡紧;另外也起润滑作用。

网友:
储油,,润滑

网友:
均压槽,压力均布,有利于形成油膜,减小磨损,提高动作灵敏度

楼主:
多谢4楼,6楼告诉我这是均压槽。在网上找了一下,找到下面一段描述。
“槽的深度和宽度至少为间隙的10倍,通常取宽度为0.3~0.5mm,深度为0.8~1mm。槽的边缘应与孔垂直,并呈锐缘,以防脏物挤入间隙。槽的位置尽可能靠近高压腔;如果没有明显的高压腔,则可均匀地开在阀芯表面上。开均压槽虽会减小封油长度,但因减小了偏心环形缝隙的泄漏,所以开均压槽反而使泄漏量减少。”
学习一下。

楼主:
就我现在所知,均压槽可以用在柱塞、阀芯上,另外从搜索结果看,空气静压轴承上也在广泛使用均压槽。
请有经验的大虾谈谈,均压槽有没有直径上和相对运动速度上的限制,比如缸径较大,运动速度较慢时,均压槽是否还有效。

网友:
楼主还是很信心的呢  当时我学液压时  也去过液压厂家  还以为那个地方是储存空气  保持内外压力平衡呢

网友:
这个学习了, 以前没注意呢```

网友(2010-01-18):
润滑及均压防卡

网友:
还真没注意这个问题,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