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液压缸可以改为用压缩空气作动力吗

楼主(2009-08-10):
请教-液压缸可以改为用压缩空气作动力吗,分散搅拌机升降用,原为液压,现想气动升降,请各位大虾指教

网友:
液压缸可以用压缩空气作为动力.但出力很小.一般在升降机不适合用.气液增压缸就属于其中一种原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2楼指点

网友:
可以,但要考虑负载是不是满足要求。

网友:
气体的压缩性太高了,高负载的不适合`

网友:
压力是否满足负载需要?而且整套控制系统也要更换,很不理解你这种设想!

网友:
压缩气体的压力太低,达不到负载的要求。

网友:
气压压力太低 负载不够 密封件都不能完全张开啊

网友:
可以用,但可惜了。

网友:
我觉得不行.
分析其原因,最起码是润滑不行,气缸设计的时候因为气体自身没有润滑性,所以在做气缸的时候在活塞里加了润滑脂,而油缸设计时会考虑液压油可以作为润滑作用,当然你可以说在压缩空气里加油雾,
如果用气体驱动液压缸,活塞很快就会被磨损了,不知道有没有道理呢?

网友(2009-10-05):
可以,缺点有2,1:成本高,2寿命不一定高

网友:
换个大气缸,气路和阀也换掉。可以用。

网友:
可行性非常低

网友(2010-01-04):
各位楼主说的有理呀

网友:
压缩空气的压力一般远低于液压系统的压力,必须考虑缸的出力是否够。

网友:
密封的问题很大呀,而且密封圈的摩擦力很大,用气容易引起爬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