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每年的大修费用怎么计算

楼主(2009-08-10):
设备每年的大修费用怎么计算,请教大家,有知道的指教指教,谢谢

网友:
时薪X人数X时间+零件更换费用+验收检测费用

网友:
成本*(1+120%)=金额

网友:
实际上就是你们的设备折旧减掉日常维修费用,但是实际上因人而异,没有统一标准!

网友(2009-10-22):
做一回你就知道了

网友:
支持!所见略同。 2# 安忍不动如大地

网友(2010-04-14):
实际上就是你们的设备折旧减掉日常维修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