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端面倒角---请教

楼主(2009-08-10):
齿轮端面为什么要倒角,以前好象记得,现在想不起来了,各位帮帮忙.

网友:
1。同所有的零件一样,去尖角防止划手等+ S( v; k) e3 r0 l3 Y
2。防止轻微磕碰就出现开裂、凹陷等缺陷,热处理前倒角,防止热处理缺陷(应力集中等导致)

楼主:
好象是这么回事,待大侠给出更详细的解释.

网友:
我补一个:齿形是有公差的,如果边边先咬上,容易崩,所以齿轮一般要倒边的。

楼主:
lussssss 兄弟的话有道理.

网友:
一个齿轮作轴向滑动,便于与另一个齿轮啮合

网友:
我帮楼主理理头绪 我想楼主可能想要问的其实关于齿轮的修行问题  齿轮的修行分为齿向修行和齿形修行  具体的在齿轮手册上有叙述  因篇幅太大在此不累赘   真正搞懂了齿轮的修行问题就可以称得上时齿轮专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