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车能否车制M8×0.8的牙距?

楼主(2009-08-10):
没有丝板、丝锥的情况下,我在普通车床上找不到0.8的牙距,只有0.75接近,但是丝牙有点长代用不了,请高师指点一下?

网友:
可以车,
不过要自己挂轮~

网友:
是否可以查一下英制螺纹有无与其一样螺距的。

网友:
当然可以的,不过要挂轮的 。

网友:
我查过手册了,可以用普车车的,不过要更换交换齿轮,四个齿轮的齿数分别是20、90、60、100,这样就可以加工处0.8mm螺距。当然了,四个齿轮的顺序你还是要看一下手册的,我就是在手册上看到的。 1# cdmachine

网友:
理论上行,普车精度要建好

网友:
都可以车,有的要自己挂轮,有的就不用挂。 看机床。

网友:
机床能车  还要看工件的长度 刚性 等问题 螺距太小 直径太小 不好加工

网友:
建议定做丝锥  板牙

网友:
可加工,要自己挂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