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互换加工,想的头都快炸了

楼主(2009-08-11):
单位有一批零件要加工,该批零件由一左一右管状配合件组成,每个零件配合端面有1个通槽,两个零件通过M120螺纹连接,怎样控制螺纹加工,具有互换性,才能让任意两个零件装配到位后,两个零件上的通槽都正好对准?想的头都快炸了,高手给指点下啊!!!谢

网友:
配合时最好不要用螺纹连接,因为精度太低。只是所有设计人员都知道的事情,为什么你们的工件还要用这样的连接?

网友:
在两个件之间或在一边零件的轴肩加调整垫片使两个零件装配到位后通槽对齐。

网友:
找准螺纹起点,相对位置铣槽子

楼主:
找准螺纹起点,相对位置铣槽子

关键就是如何找准螺纹起点,这很难啊

网友:
想要精确对齐好像没什么好办法,不明白为什么用这种结构

网友:
两种情况1:两轴端配合在加工时不用考虑配合问题,可以自由加工.2:螺母与轴肩配合在一边零件的轴肩加调整垫片使两个零件装配到位后通槽对齐。

网友:
在两个件之间或在一边零件的轴肩加调整垫片使两个零件装配到位后通槽对齐。
引用 网友A:

说的对!

网友:
不懂什么意思。能发个图吗?

网友:
没看明白 发个图吧

网友(2012-04-13):
以槽定位做夹具,试试看

网友:
我只看一下

网友:
做个夹具定位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