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缸受力计算---求教

楼主(2009-08-11):
请教各位老师:我厂使用的02年河北景津1250型自动保压板框压滤机,在正常进料后,装在液压缸进油区的压力表会出现压力升高的现象,请教厂家,说是进料后板框内物料压力产生的背压,其值大小可近视取压紧压力的1/3左右,实际操作发现大致正确,但计算一直未弄清,请教各位,知道的给详细说明下计算方法和步骤,谢谢!

网友:
发液压原理图。

网友:
根据物料产生的压力计算

楼主:
请教,根据物料产生的压力是如何计算的,什么公式。有老师称此反弹压力,与进料的温度,滤板的数量,物料难易过滤的性质有关,不知道是否正确。
另,液压原理图未能上传,原理很简单,就是利用三位四通电磁换向阀控制流向,进油路装有一个高压溢流阀和一个单向阀,回油旁路装有一个低压溢流阀。压紧到电接点压滤表上限压力后,电机自动停机,电磁换向阀回到中位,油缸利用单向阀的闭锁作用,保持液压缸的压力。

楼主:
4# csq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