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向时压力波动大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9-08-11):
我家现在用的是奥托福380MPA水刀,在仓库里存放了2年,刚拿出来用,调试的时候发现,在换向阀换向的瞬间,油压表在高压时波动很大,调节溢流阀,压力表显示5MPA时基本上没有波动,但随着油压的不断增大,波动越来越大,双侧高压水单向阀没问题,低压密封没有问题,柱塞泵已经调到最大流量,仍然不能解决该问题,不知道是否与换向阀进油口大小有关,但换向阀无法调节进油口的流量!各位老师请帮忙

网友:
柱塞泵正常是5-6之间,不要调的最大。你这个问题正常是氮气瓶里面的氮气跑掉了,你重新加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2009-10-11):
氮气瓶不要也一样正常使用。

网友:
蓄能器容量可能偏小,检查其是否蓄能机能正常否,可直接质询厂家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