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径40mm长度1.5米轴的公差标注--请教

楼主(2009-08-11):
需要加工两条40*1.5米的轴,两头的同轴度和圆跳动公差不知道要标注多少?一直没加工过这么长的轴,但手头又没资料可查。请教各位。谢谢!

网友:
你的轴两头装什么,工作状况说清楚啊。

楼主:
两头装轴承,转数不是很高。
用车床加工就可以,就是不知道车1.5米的床子同轴度和圆跳动的精度能达到多少?标高了担心精度车不到。

网友:
应该不要大与0.05吧

楼主:
1.5米长5个丝能保证吗?感觉很悬 呵呵

网友:
只加工两根轴,似乎用不着考虑能不能保证的问题,同轴度的检查没有专用检具或仪品不怎么好检查,这里标注同轴度其实只是给工艺人员一个制定工艺的限制,

网友:
我们上次做了一个标棒,
也是40mm*1.5米,我们的跳动和同轴度标的0.008mm ........................
貌似那厂家还做出来了,但是报废过2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