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公司开发新产品上,需要堆焊铝青铜---请教

楼主(2009-08-11):
最近公司开发新产品上需要堆焊铝青铜,各位大侠有没有关于铜焊条焊接的资料共享下啊。还有铜的焊接工艺性能不好。我们在施焊的过程当中应该注意点什么啊。

网友:
首先,铝青铜的流动性好,可焊性好;其次要看基体的材质,选择合适的填充金属为前提,然后在工艺上控制一下就OK

网友:
钎焊吧,很容易出现气孔,结瘤等缺陷

网友:
我在S48C材质的活塞上用钎焊堆2mm厚的铝青铜,效果挺好。不知LZ需堆焊的母材?

楼主:
我们用的材质是34CrMo.退喊铝青铜时要多层焊,在焊第一层时还行,到第二层时就出现气孔,而且成型不是很好。在焊接过程中我们没有预热,焊材充分干燥了。请各位指教

网友(2011-11-15):
我公司也有类似的零件需要在外圆上堆焊青铜,也是第一层好做,到第二层就大量气孔,表面成型也非常不好。望专家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