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后处理---请教

楼主(2009-08-11):
各位大虾,关于机架的焊接,焊接后去除内应力要如何处理,退火吗?如果是用型材焊接而成的机架能怎么处理?

网友:
请具体说明机架的结构大小。还有材质,如果很大,现在很多有振动时效处理的

楼主:
振动时效处理应该要些参数吧,比如振动的幅度、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