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田2044EZ冲床,用U盘或数据线输入数据可否?

楼主(2009-08-11):
我家的是村田2044EZ,  是用软盘往机器里输入编好的加工程序。

有没有别的方法输入?软盘都是淘汰的东西了,速度慢又容易坏。

有没有用U盘或数据线的输入方法 ?  请教。

网友:
应该有的,你查一下你机床的相关文件哦

网友:
数据线传输肯定是有,RS232接口传送。你可以查下你的有关资料呀。

网友:
我公司也是这个型号的数控冲床,现在正在让上海的办事处加装网卡,直接连接服务器。

楼主:
想找一种成本最低的方法
请教2楼   数据线传 用加设置吗?

网友(2009-09-21):
如果只有1-3台机器,用数据线是比较便宜的。而且很稳定,我能做。可以咨询我QQ771202044,注明:村田

网友:
用电脑连接啊!

网友(2010-04-03):
可以直接用数据线,但要改参数设计,电脑上加装传送软件即可。

网友:
制砂设备  http://www.zsjhn.com
液压榨油机 http://www.zyjhn.com
砖机 http://www.8zzj.com
颚式破碎机 http://www.zzposui.cn
细碎机 http://www.xsjhn.com
冲床  http://www.zwjhn.com

网友(2010-08-04):
可以连电脑的啊,边上有接口的

网友:
找个优盘转换软驱的装置,
好像3xx以内,需要的话我给淘宝地址,
不是我卖的,
但俺家三台AMADA已经用这个改建了!

网友(2011-03-09):
楼上的也是个很好的方法,省了很多东西

网友:
新人刚到,将我司折弯表给在家看下,试下能否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