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杆图纸,请高手帮忙

楼主(2009-08-11):
请问我这蜗杆图纸的齿底圆和齿顶圆分别是?4。25是不是分度圆直径,谢谢!

网友:
看不懂啊,这是蜗杆吗?

网友:
看他图纸,分度圆4.25,齿顶圆5.25,齿底圆3.05。
不过从图纸上看有几个疑点:
1、根据国家标准,蜗杆模数有标准值:1,1.25,1.6,2等等。最小的就是1了,他那个0.5是怎么来的呀?或者还是有其它的标准(这个没见过)?
2、假设模数0.5成立,齿底圆:df=d-2*(hc*+c*)*m=4.25-2*(1+0.25)*0.5=3;3.05是怎么来的?
3、导程角:r=arc tan(m*z/d)=arc tan(0.5*1/4.25)=6.71度;
4、蜗杆长13,这个在工艺上怎么加工呀?能退刀吗?
以上个人意见,欢迎行家拍砖!

网友:
看他图纸,分度圆4.25,齿顶圆5.25,齿底圆3.05。
不过从图纸上看有几个疑点:
1、根据国家标准,蜗杆模数有标准值:1,1.25,1.6,2等等。最小的就是1了,他那个0.5是怎么来的呀?或者还是有其它的标准(这个没见 ...
引用 网友A:

三楼说得很明白了。有时不要过拘泥于标准系列。

网友:
蜗杆图纸的齿底圆3.05.齿顶圆5.25.分度圆4025.
你这个蜗杆图纸是用在数码产品上的.

网友(2009-10-04):
都是高人!!!!!!!!

网友:
摸书有0.5的没有问题

网友(2024-05-15):
观摩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