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视图的选择的问题

楼主(2009-08-11):
这几天都在练习手工绘图,画的很多图都左右,前后对称的,选择视图的时候往往感到模棱两可,很难选择.如下图,这样视图表达合适吗?或者有更好的吗?

网友:
图纸就是工程语言,表达清楚是第一步,
, n8 ~( z% T! I在第一步的基础上,再去体会读图人感受

网友:
我认为可以,只要表达尽量合理

网友:
工程图就是工程师的全部语言,一切尽在图纸上。首先要将自己需要表达的每一个细节展现清楚,同时视图的数量也要尽量减少,不要搞得整个幅面上乱七八糟的

网友(2009-10-07):
这样表达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