溢流阀溢流和加载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9-08-11):
液压阀溢流的问题,如图所示的溢流阀加载或卸荷是受到一个换向阀控制的吧,那么这个加载和卸荷压力的临界点或压力范围是通过压力继电器来检测的么?检测出的压力信号发给PLC系统,然后PLC在反馈个信号来控制换向阀的大作的么?

网友:
图呢?没图说不清。

网友:
电控"溢流阀"是在加载的情况下通过调整PLC系统数值来调整系统压力的.机械"溢流阀"是通过调整旋柄来调整系统压力的,调整后系统自动保持一定压力.卸荷跟溢流阀无关,...卸荷是由另一个电控阀或手动"四通"操丛阀来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