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步进电极与伺服电机问题---请教

楼主(2009-08-11):
例如数控车床6136采用步进电极加齿轮箱或者直接是伺服电机,那种能受的切削力大些呀?两种结构的车床都能直接编程攻丝吗?

网友:
理论的是伺服电机的切削力大一些,伺服电机是恒扭矩输出的。步进的不知道能不能,但是伺服一定可以攻丝的。

网友(2012-12-13):
个人也是觉得伺服的切削力要大些,步进电机就不了解了,至于攻丝,用伺服的话加个行星减速机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