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体车库电气控制---请教

楼主(2009-08-11):
现在立体车库电气都用哪些控制?单片机?PLC?  那种最好?

网友:
可以肯定的是,用单片机不好,最主要的原因:EMC

楼主:
什么是EMC?能具体说清楚点嘛?谢谢

网友:
电磁兼容,PLC在这方面是经过了严格的测试的,PLC本身的控制核心就是单片机或DSP,但是它的外围硬件电路尤其是总线和供电电路,是经过各种测试和工业应用成熟的硬件架构,你用单片机做电气控制,这些东西都得重新开发、验证

网友:
现在立体车库有市场吗,炒的好像挺热的,国内好像也做得不怎样

网友:
立体车库还是有一定市场的,一个库位七八万,一个库2000来万

网友(2009-10-24):
给大家推荐一个好的立体车库论坛:www.parkingbbs.com
立体车库论坛(parkingbbs.com)是国内最权威的立体车库网,提供最专业的立体车库设计知识、立体车库图纸、立体车库论文、立体车库资料.内容包括有垂直升降式停车库、升降横移式停车库、垂直循环式停车库、简易升降式停车库等.

网友:
立体车库目前还是有市场的,机械上问题解决不是太复杂,主要是软件。这涉及到算法,做得好的软件是需要花银子的,汽车从哪里存放,存于何位,取车时怎样取,都是自动的。简单的车库不需要这么复杂,有许多车库只是有一个立体的概念,并没有管理,硬件设计上,多设计几个通道,直观地就能解决存取的问题,一般的老百姓也是不知道的。
另外,关于单片机和PLC乃至于电脑,并不能说哪一个就更好,设计得好都是一样的,各有应用。解决批量的问题,一般是使用单片机的,可以根据需要和使用场所进行电磁兼容性设计。PLC本质上就是定型化的单片机,只是包含一些外围电路而矣。
如果条件许可,当然是使用PLC了,特别是在大型控制场所,增加的成本在系统中所占比例不大。

网友(点评):
加个好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