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机JK36-400A/6分别代表什么意思

楼主(2009-08-11):
压力机JK36-400A/6分别代表什么意思 多谢

网友(2009-09-17):
400吨的双点闭式机械压力机

网友(2009-11-13):
同意二楼的解答

网友:
是的!就是400吨的双点闭式机械压力机

网友(2009-12-20):
济南二机床出品的设备吧~

网友:
听名字就是济南二机床出品的设备~说不定是我装的呢!

网友:
哈哈,看来楼上的就是济南二机床的吧。其实这个问题地提出只是对压力机初步接触的原因。大学里的锻压机械压力机部分对压力机型号的每一部分都作了明确的解释。
J——机械压力机(是否还用于其他方面的设备还不曾做了解);
K——压力机变型的代号字母(也就是说可以是B、C、D等等);
36——代表双点压力机(31——单点压力机,39——四点压力机);
400——代表压力机的工称吨位(即400吨——4000KN的压力机);
这是一台闭式压力机,开式压力机型号表示与此不同,但是总体思路是一致的。

网友:
后续的A/以及6同样代表是基型的变型产品。

网友:
好像是卖给长城的~呵呵~

网友:
8楼的照片怎么这么眼熟呢?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