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转支承的软带安装

楼主(2009-08-11):
回转支承装置包括各种回转支承大轴承,回转滚道等。其作用是用来支承某一较重的机构围绕着某个圆心旋转。   回转支承装置的滚道一般需要进行热处理加工,通常的工序是:锻造粗加工调质处理精加工滚道面火焰表面淬火滚道面磨削等工序。其中的滚道面火焰表面淬火会形成一个软带。所谓软带是未经热处理的区域。软带的形成是热处理工艺所必需的。在最后的热处理工艺中由于回转支承的滚道圆的直径都比较大通常会采用火焰表面淬火,其方式是采用乙炔加热需要淬硬的工件表面然后加水冷却,这一过程是连续完成的。加热火焰喷枪和水枪安装在一起,同时沿着工件的圆做圆周运动。当运动到接近360度时立即停止加热和喷水。也就是加热和喷水的圆区域不发生重叠现象。如果发生加热和喷水的圆区域出现重叠现象(热处理在圆上的角度大于360度)会发生工件产生裂纹。未经热处理的区域沿切向的宽度一般为15毫米。这个15毫米的区域在回转支承中被称做软带。在英文中常成为 Soft Zone 。正常的情况下,制造上在工件存在软带的位置打上钢字“S”字样来说明具体的软带位置。进口或国产的正规产品通常都有这个十分重要的标记。
  因为回转支承装置上存在软带的必然性,这就要求作为使用和选用回转支承装置的使用者要合理的安装其软带的位置,以提高轴承的使用寿命。一般的原则是设法将软带安装在载荷变化过程中软带承载受压最小的位置。通常回转装置的上环软带安装在垂直于俯仰转动面投影线的位置,例如装船机或堆取料机回转装置的上环软带要安装在垂直于悬臂中心线切过回转中心的位置,即站在回转中心上面对悬臂的左或右侧的90度位置。通常的机械设计中软带在此位置不会存在回转支承装置的支承辊子的受力最大状态。回转装置的下环软带的安装位置要根据设备的重心情况和回转角度范围来确定。如果回转的角度为左右100度,回转以上部分的最大重心位置在前方,建议将下环软带安装在后方,即180度位置。如果回转以上部分的重心变化位置在前后位置是相等的,则可任意安装下环软带的角度位置。
  软带安装的位置要求从本质上将是为了提高轴承的寿命,从用户和制造商两个角度来讲还是合理的安装回转支承的上下环软带的位置比较好。所以,作为回转支承的制造商应准确标记回转支承的软带位置,作为制造和安装商应根据需要合理安装回转支承的软带位置。

网友:
比较详细:
    有时间共同探讨我也是做这个的
  qq:511801906

网友:
比较详细
    有时间共同探讨我也是做这个的机械设计

网友(2009-09-19):
请问内圈滚道是否也有软带?

网友(2011-02-16):
回复 网友A:

内外圈的滚道都有软带的

网友(2015-08-26):
感谢分享,很有价值!

网友(2018-01-16):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请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最后,提前祝新快乐。!
珍贵机械动画    一份
机械设计软件    一份
自动化设备3D数模   一份
机器人3D数模   一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