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三爪自定心卡盘配置---请教

楼主(2009-08-11):
经济型数控车床如果配置液压三爪自定心卡盘,这个容易做吗?这样配置后对机床主轴会产生什么影响,需要注意什么?

网友:
容易做,但是国产的效果并不好,如果你是大批量生产的很必要,小批量的话就没必要了,配国产的效果不好,进口的太贵,如果床子本身就是国产的那就配个国产的吧,我们公司有一些(南京的),我以前在车间实习时没事专门检测了一下主轴的跳动和窜动,几台床子主轴跳动在0.01到0.025,窜动还大些,主要是主轴热敏感太大造成的,中国的材料科学是致命伤,没办法。
我分析了一下,只是主轴引起的误差不会有这么大,还应该有轴承,床身震动也很大。
不过不是所有的都是这样,我读大学时在学校用过的床子,也是南京的,开到最大转速根本就不震动,跳动也很小。所以无论是买新床子还是配置东西,都得有个专业人士跟着,千万别随便来。

网友:
主要影响机床最高转速,我们公司在经济性数控机床上自己加液压卡盘的很多。

楼主:
主要影响机床最高转速,我们公司在经济性数控机床上自己加液压卡盘的很多。
引用 网友A:

效果如何呢?国产的自定心卡盘精度如何?经常会坏吗?

网友:
烟台、呼和浩特都有,国产的自定心卡盘精度还可以,大规格的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