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径孔轴的过盈装配问题

楼主(2009-08-12):
现在我厂正在装一个产品,孔轴基本尺寸为直径280,过盈配合,孔在连接梁上,连接梁下面装了走行轮胎,已经没法上油压机了,请教各位大仙怎么装配啊,有什么高招!!!!!谢了。

网友:
过盈量是多少,如果过盈量不太大(0.05以内),用干冰(液态CO2)将轴冷冻,即可装入。

网友:
采用热胀冷缩的办法,用气加热轴套,那么大的孔径,胀个几十丝是小事一段!

网友:
我们用液氮冷装过,效果挺好

网友:
       还可以做一个工装,用千顶顶入. 2# 胡工01

网友:
搞成间隙配合,然后用结构胶。

网友:
楼上各位大侠的招都可行

网友:
那么大的孔径,胀个几十丝是小事一段!

网友:
6楼的要是不重要部件还行的通,要是连接的是大扭矩,变载荷,并且要更高的要求时,用固定胶不行的吧,会压碎胶,或者工作时间隙会变大,那时岂不是失效了?

网友:
用液氮将轴冷却装入效果最好

网友(2009-11-03):
热装也行啊,貌似可以哦!

网友:
用火直接加热孔,如乙炔,轮胎处用湿布等隔热,这种的过盈量较大也可。如要求高精度,如有条件,用液氮也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
热涨冷缩..........

网友:
用液氮效果最好,我们单位都是冷套轴套专用。

网友:
如果工件过大,不易加热或冷却的话,使用液压工具即为最佳选择。

网友:
还得看过盈是多少,如果过盈很小就直接压装,如果过盈较大就得热压;类似你的产品的结构有过渡配合的,一般小间隙,用圆柱固持胶加促进剂直接装配,再合件钻孔打定位销,固持胶型号根据承载大小选取不同型号。

网友(2010-02-03):
还是用冷却的方法更合适。

网友(2010-08-27):
液氮和干冰冷装都可以,而且比较经济

网友(2010-10-24):
回复 网友A:

网友(2011-02-15):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