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军方——GJBZ 594A-2000 金属镀覆层和化学覆盖层选择原则与厚度

楼主(2009-08-12):
GJBZ 594A-2000 金属镀覆层和化学覆盖层选择原则与厚度

扫面完上传 共15个附件

与常用的表面处理涂层做对比,参考一下^^

网友:
非常不错,谢谢;
本人有如下经历,某批铁件产品电镀锌,电镀后的第二天就送到我公司,该产品放入仓库的同时,进货检验抽二铁件产品盐雾试验时未发现生锈(48小时中性盐雾试验),但盐雾试验后的第三天,该批产品整批性出现白锈。请问此类问题如何破解

楼主:
2#  z9166 社友好!

贵司产品的电镀锌,是镀白锌?彩锌?还是其他?图纸技术要求镀层厚度是多少?是否入库时先用镀层测厚仪抽检检测合格?
再者,试验48小时,是否实验前对试验条件进行核准?盐酸喷雾机是否故障停止等。48小时内有无阶段跟踪查看试验情况,是否有记录?
入库的这批产品外观和之前有无异样?是否储存在合适仓库?

以上都对贵司出现的情况有影响。请参考!

有问题再议。。。

楼主:
附件是敝司做的镀蓝白锌(镀层厚度10~15缪米)的试验报告截图

请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