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功率的伺服电机与步进电机比较---请教

楼主(2009-08-12):
例如简易数控车床6136主轴驱动为相同功率的伺服电机与步进电机,两者比较谁能受的切削力更强些呢?

网友:
从转矩速度曲线上看两者没有可比性吧,伺服在额定功率内是恒转矩,步进好象是不行,怎么比,比哪个速度。

楼主:
从转矩速度曲线上看两者没有可比性吧,伺服在额定功率内是恒转矩,步进好象是不行,怎么比,比哪个速度。
引用 网友A:

我就是想知道在通常用的转速下(如400S/MIN),哪个一刀能切削深度大些的意思。

网友:
还是看曲线吧,单纯这样没有意义。

楼主:
还是看曲线吧,单纯这样没有意义。
引用 网友A:

不懂得怎么看?

网友:
在速度轴相应位置,如400RPM处引线向上(多数是这样),与包线相交点读出该点水平值就是转矩,注意图上的电机工作是间歇还是连续工作,出力也不同,多数公司的图是水平是转速,垂直是转矩,也有反画的。

网友:
给个图,如本图中在400RPM时应小于等于5.2NM

网友:
步进高转速丢扭距的

两个确实不好比

网友:
我认为步进电机的力大一些,不考虑丢步,以及转速的这些问题,单独看他的参数
我选了一个400W左右的步进电机,保持力矩可以达到8.5N.M。
我记得伺服电机400W应该只有2n.m左右,可能还不到。

游客

网友(2012-03-22):
W=PV,V小了,P自然就大了,这是基本规律,同功率电机,伺服额定3000转,步进500左右。当然步进大。

网友(2009-08-15):
我认为步进电机的力大一些,不考虑丢步,以及转速的这些问题,单独看他的参数
我选了一个400W左右的步进电机,保持力矩可以达到8.5N.M。
我记得伺服电机400W应该只有2n.m左右,可能还不到。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从哪看到的资料?
我那个叫汗呀,步进电机的力比伺服电机大?那人家还发明伺服电机干什么用啊?
很多数控机床都是伺服电机直接连丝杠,如果是步进电机,得加减速器的

游客

网友(2012-03-22):
伺服好的原因是转速高,有反馈,不丢步。

网友(2009-08-15):
回复 网友C:
你可以看你一下资料,我是凭数据说话。我引用的数据是
安川400W的伺服电机,  不超过2n.m
步进马达是雷赛86HS85    保持力矩8.5N。M
请楼上的用数据说话。

网友:
响当速度楼上上考虑过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可以看你一下资料,我是凭数据说话。我引用的数据是
安川400W的伺服电机,  不超过2n.m
步进马达是雷赛86HS85    保持力矩8.5N。M
请楼上的用数据说话。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理解数据的含义了没?
雷赛86系列两相混合式步进电机
Model No.
相数
步距角
保持转矩
额定电流
相电感
相电阻
引线数量
转子惯量
定位转矩
电机重量
机身长
(°)
N.M
A
mH
Ohm
g.cm2
Kg.cm
Kg
mm
86HS35
2
1.8
3
2.8
3.9
1.4
8
800
0.8
2
65
86HS45
2
1.8
4.5
4.2
3.5
0.8
8
1400
1.3
2.3
79.5
86HS85
2
1.8
8.5
4.9
5.2
0.95
8
2800
2.5
3.8
118

两相步进电机86HS85矩频曲线
电机型号:86HS85
驱动器:MD882
测试电压:68VDC
测试电流:7.3A(PEAK)
脉冲数:3200PPR
接线方式:并联

关于步进电机参数的解释(引百度知道)
保持转矩:是指步进电机通电但没有转动时,定子锁住转子的力矩。它是步进电机最重
要的参数之一,通常步进电机在低速时的力矩接近保持转矩。由于步进电机的输出力矩随速
度的增大而不断衰减输出功率也随速度的增大而变化,所以保持力矩就成为衡量步进电机的
最重要参数之一。比如,当人们说,2Nm的步进电机,在没有特殊说明的情况下是指保持转
矩为2Nm的步进电机。
定位转矩定位转矩:是指步进电机在没有通电的情况下,定子锁住转子的力矩。反应式
的步进电机的转子不是永磁材料,所以他没有定位转矩。

另查不到该电机的额定功率为多少,矩频曲线见上图.

安川伺服电机:SGMAH系列 额定功率(kw)/额定扭矩(Nm):0.4 --» 1.27     额定转速/最高转速(rpm):3000/5000
矩频曲线我就不放上来了,但我想熟悉伺服电机的朋友应该从上面的参数可以知道该是什么样子了,就是说,达到3000转了都可以保证1.27N.m,其最大扭矩我想应该要比8N.m要大一些吧!

较真是好的,但是必须要认真研究,不是盲目执着,不是见到过实际结构,我绝对不会盲目去怀疑你的说法.

网友:
学习了。。。。。。

想问下,那变频电机是什么啊

网友:
我这也有用步进电机做东西的,由于选用的步进电机输出扭矩小,所以一般都需要加减速器的。

偶觉得用步进电机最大的好处就是抗干扰能力强,这在某些特殊领域尤其独特的优势。

好像工业领域很少用步进电机作为大的传动动力源吧?

网友:
选电机要看对原动机的速度、力矩、使用频率,场合等要求,有时要用3000-5000转的伺服,有时用普通的电机、变频、步进,有时有减速机,有时直连,不是单纯的没有明确要求的比较出来的,没有工况,就没有意义。

网友:
学习了。。。。。。

想问下,那变频电机是什么啊
引用 网友D:

一般的变频电机应该是指三相的异步电动机,是可以靠调节电源频率来调整电机的转速,一般的变频电机在50Hz以下频率运转是恒扭矩,以上是恒功率.现在的高频电主轴基本是恒功率的

网友:
如果是设计,直接用伺服就是,不用比。
如果是想知道理论,可以花时间让自己的理解更深入些。

网友:
87hs85,大约300W,问过厂家。
从上面的曲线可以看出,低速时步进电机还是力大一些。

网友:
回复 网友B:
开玩笑,伺服电机的瞬间扭矩是额定扭矩的四五倍呢,谁都知道电机静止不动的时候载荷给它的扭矩最大.伺服电机的控制要比步进电机控制要严格得多了,不仅仅是一个静止扭矩可以体现出来的.

网友:
20# 风刃 geq
静止时是静磨擦力矩是最大。
我的步进电机就是一直工作在低速,90R/MIN,这样怎么说呢。

网友:
学了一些东西了,光看书有时看不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肯定是克服静摩擦力用的力矩要比克服动摩擦力要大得多了,不大的话怎么给它一个加速度来驱动它运动?

网友:
自动化的设计很少参与,学习,收藏了。

网友(2009-12-08):
一般用伺服控制,如果恒定不变的速度的话采用步进电机,就是这样的。

网友:
学习,其实两者都没有可比性的,看看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的价格就知道结果嘛!贵的东西,肯定有贵的理由
很少有见到这样的场合用步进电机的,也许是我孤陋寡闻吧

网友:
我就是做电机设计的,而且设计过步进电机、无刷电机以及伺服电机,就经验来讲,伺服电机在控制精度以及扭矩、效率上都要比步进电机高了很多很多的,主轴电机一般用伺服的比较好,因为力矩大,而且控制精度高,而很多步进电机是必须要带减速箱的,精度上也大打折扣的,在转速、力矩高的话,容易丢步,影响机床加工精度的

网友:
其实楼主很了解的两种马达的区别,发贴的目的就是想在原来的基础上,把机器的成本下降
想由原来的伺服电机转变成步进电机,这样一来的话,成本是下降了很多,但是机器的稳定性和加工精度也成正比例的下降了
如果是自己公司使用,问题倒不大,如果要作为标准机器出售的话,还是放弃这个想法吧

网友(2011-05-17):
很好的讨论!很好的讨论!

网友(2012-03-22):
很好的讨论,这样才能进步啊

网友:
我来总结一下吧:伺服的优点是转速高,精度好,价格贵,力矩小;步进优点就是便宜,转速应该不是问题,因为可以变速。用在这里唯一的区别就是如果步进失步会产生什么后果,如果后果不严重也没什么啦,如果失步后果严重,那么就要加大步进电机的功率,或者用伺服。根据用伺服的经验,发现伺服不像想象的那么好,负载的变化对伺服的定位精度影响很大的。伺服还有个优点就是:相对体积小,功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