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旋转的轴承,如何确定润滑油脂量的多或少?

楼主(2009-08-12):
高速旋转的轴承,如何确定润滑油脂量的多或少?油脂加多了会怎样,加少了又会怎样?请大家多多发言。

网友:
高速,具体是多少转速?

有公式可以计算的。

请告知一下轴承型号,转速多少,与轴、轴承座的配合公差,负载,运行温度,工作环境温度及影响情况。

楼主:
那能不能把公式贴出来啊?

网友:
哈哈,贴给你了,饭碗都给你了

网友:
楼上的兄弟是做滑动轴承还是滚动轴承的啊?

交个朋友。

网友:
滚动轴承,滑动轴承不了解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那么夸张吧,就贴个公式呀。

网友:
油脂加多会使轴承发热,油脂加少了润滑又不好,具体场合靠经验

网友(2009-09-12):
一般是速度高的选择的油脂量少一些(相对),前提是选择的脂润滑。如果说润滑方式的话,高速一般选择油润滑!

网友:
楼主是个傻子,我这说你不要生气呀!你的脑子始终停在小学阶段,给你饭吃你就知吃,不知变通。
多去做做机修实际的参与,看看 人家是怎么设计地,你可不可以设计成把轴承始终放在油里面,还有尽可能地设计成自动中油换油的方法;有的笨蛋可以会说啦,加多了没地方了或加多了到处流......
说一个小例子:一个轴承是立放在设备中的,两边加装油封,进油口在下面,在轴承的上方约距离底部3/4的地方设计一个回流口,无论你轴承中加的是什么油脂都通用。最好是机油循环,这样的好外不用说了吧,一是可以起到良好的润滑;二是可以散热;循环进油最好有较大的压力,无论多高的转速都基本上可以使轴承工作在悬浮状态,速度越高效果越明显。循环后的油最好有过滤。这样的轴承通常可以多用好多年。我这样说你不会不明白吧,欢迎你回贴讨论。(当然循环油压力大两边的油封都要选用较好的,这里不做讨论)

网友:
楼上的不要用用侮辱情的语言啊,大家都是在讨论,何必弄的不愉快呢?

你说的循环油润滑的好处,但也有一点的局限性,比如某些设备因尺寸限制,需要设计紧凑结构,或者简化结构,或者转速不高,或者为了降低制造成本等,采用油溅润滑及润滑脂润滑也是可以的。

网友:
一般来说加到70%就行,高速略减.

网友:
你是说初次还是再润滑的时候呢?和应用有关系的,说明下是什么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