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自定心卡盘能否象普通卡盘一样拆卸?

楼主(2009-08-12):
如题,我们公司的一 台沈阳一机CK6145数控车床的液压三爪卡盘好象不能简单拆卸的,请问有象普通车床一样简单拆卸的液压卡盘吗?拆了能装四爪的那种有吗?

网友:
没有,但可以用软爪,根据自己的夹紧要求换不同的软爪

楼主:
没有,但可以用软爪,根据自己的夹紧要求换不同的软爪
引用 网友A:

谢谢您!但我想知道的是三爪卡盘换成四爪卡盘,这个液压自定心卡盘的结构能统配吗?

网友(2012-09-05):
没有吧,不行夹个四爪卡盘来工作了。

网友:
4爪非定心没液压的  自定心的有液压的  卡盘可以任意拆卸的 我买的一台 我经常拆了安装普通卡盘用 等需要再安装就可以了,没什么技术含量的东西 要会11对应就可以了 卸的时候要掌握技巧 液压调到最低  边踩边卸 安装也安这个步骤反过来安装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但我想知道的是三爪卡盘换成四爪卡盘,这个液压自定心卡盘的结构能统配吗?

应该是可以用四抓的,我们以前就经常换,三抓和两抓